hef4073bp集成块

楼主(2013-07-03):
hef4073bp集成块   基本上用在什么电路上的    跪求。。。。。哪位大神赐教啊

网友A:
好像是电视机上用的,是音视频输入切换电路。

网友B:
3输入端3与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从高频整流器上拆下来的啊 不知道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功能?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CRT电视机上HFE4073BP是用来输入信号切换的电子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放功能?
上网查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