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3):
中断程序和子程序的调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中断程序是在中断事件发生时调用,程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中断事件发生
子程序是在需要的时候调用,在程序里可以预见它的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给我举个中断的列子吗  谢谢了

网友B:
中断程序调用与子程序调用的区别就在于响应速度,中断程序的调用是当中断事件发生时,不管主程序现在在干什么,只要不是在处理更高优先级的中断程序,主程序会立马放下手中的活,转而去执行中断程序;而子程序则是在调用条件成立后,主程序把手上的活告一段落后再去执行。

网友C:
子程序就好比正常排队,中断程序就好比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