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4):
请问变频器,调试前,那些参数需要设置,这些设置参数代表什么含义,还有不不同的场合如何设置更好的参数,请问谁有这一方面的资料啊,谢谢。

网友A:
这个资料是死的,现场是活的,不能安资料套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起码,你要知道你需要什么控制去选择参数吧,

网友B:
你把现场情况说一下,不然的话没有谁知道告诉你应该调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起码,你要知道你需要什么控制去选择参数吧,

网友D: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型号?还有容量等信息告诉我们,才能让你知道怎么调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电前注意的实现,把那些参数修改,假如说我要恒转矩这种情况我改怎么调,或是我要矢量控制又该怎么调之类的。谢谢。

网友E:
不同的变频器。有不同的参数设置流程。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

第一,要确定一个品牌的变频器;
第二,要确定这个变频器控制系统是做什么的;
第三,看说明书如何描述针对你想要的控制的调试流程;
第四,实际操作调试。

任何问题都要有针对性,不能泛泛的提出问题,没有边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