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4):
变频器过流故障维修

由于过电流逆变器在使用电气设备发生过于频繁,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控制现象。 过电流的原因如下:
外部原因:
1、过度的冲击所产生的突变电机导致超载。
2、相-相电机和电缆故障或保护每个阶段的打破,将导致匝间相相短路,从而导致过电流。
3、过电流故障和电机漏抗与电机电缆的耦合电抗,使电机和电缆的需要,必须选择。
4、有一个功率因数调整逆变器的输出侧的电容器或电涌吸收器
5、速度反馈信号丢失或异常时,配备有速度测量的编码器,这也将导致过电流。 然后,我们应该检查编码器和电缆。
逆变器的内部原因
1、参数设置的问题:例如,加速时间过短的PID调节器P的比例和时间的整合,我是不太合理的,过冲,所有会引起变频器输出电流振荡。
2、变频硬件问题
(1)当电流互感器被损坏,它表现为一种现象,即主回路的逆变器提供电流和电流,并改变启动前的逆变器,其中,我们可以判断该变压器损坏。
(2)主电路基板的电流和电压检测通道的损坏也将导致过电流。 在电路基板的损坏的原因可能是:
   电力连接到电路板的导电性固体颗粒由于恶劣的环境,这将导致被静电损坏。 腐蚀性气体会腐蚀电路。
该电路的零电位与外壳连接。 间和间距之间的焊接过程中产生的强大的电弧,会影响电路板的性能。
   零电压的电路板接地不良的干扰也将导致在电路基板的破损。
(3)连接好插头。 例如,过载故障电流或电压反馈信号线接触不良会导致不确定。
(4)当负载并不稳定,我们建议您使用DTC模式,因为DTC控制速度是非常快的。 每25微秒产生一组精确的转矩和磁通的实际值,然后优化开关电机转矩比较器和磁通比较器的输出脉冲选择通过决定的最佳位置,从而有助于限制过载。 另外,速度环的自整定自动调节PID参数,使电机的稳定的输出电流。
变频器要定时检查和维修,这样才能延长变频器的寿命,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变频器。

如果您想了解的更多请登录www.haobp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