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电机

楼主(2013-07-04):
我这里有台施耐德的变频器,带动一个75KW电机,发现电机转速达不到额定转速。后觉得可能是频率达不到额定频率(50Hz)导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把变频器的频率跳到56Hz的时候,电机的转速就上去了,但这个时候变频器显示的是50Hz。但新电机不能一直用56Hz的频率带啊,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了?有哪位大侠可以帮下忙,分析下。有遇到过相同情况的分享下经验。补充下:用软起带动的时候可以达到额定转速,不需做什么改动。求助

网友A:
因为我们把变频器的频率跳到56Hz的时候,电机的转速就上去了,但这个时候变频器显示的是50Hz;

这话怎么理解?

网友B:
是的,没看懂什么意思。

如果是风机类负载,把频率给定等于50Hz如果电机转速达不到额定,那就看看变频器的电流,是不是已经达到了电机的额定电流,如果是,那就是风机的进出风口截面积不合适。

楼主:
亲,我写的不清楚,应该是这样的。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但当变频器显示这个频率的时候,电机的转速达不到额定转速。当我们调变频器的频率到56Hz,差不多就到额定转速了。嗯,是这样的。亲,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亲,这是一个水泵,应该和风机类负载是一样的吧?我菜鸟,不是很懂。另外,如果是额定电流没达到,那么怎么解释用软起启动的时候可以呢?3Q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如果是变频器的电流没有达到电机的额定电流,要怎么做?调参数还是?

网友B:
嗯,水泵与风机时一样的,都属于泵类负载。还是看电流,电流在额定频率时达不到,就增加进口截面,反之电流达到了,转速达不到,就减少进口截面积。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进口截面积是什么意思,是变频器连接至电机的电源线的截面积吗?截面积不会起到限制电流的作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进口截面积是什么意思,是变频器连接至电机的电源线的截面积吗?截面积不会起到限制电流的作用吧?
不是呀,是泵流体的进口截面积或流体的出口截面积。调节进口和出口阀门开度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