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4):
   1、一台新购的齿轮调速电机, 操作人员应当接受生产厂家的指导、培训,或详细阅读齿轮减速的使用说明书,了解齿轮减速机的结构、性能,并拥有一定的操作及维护经验后才能操作减速机。我 们的生产厂家提供的产品使用说明书,是减速机操作者操作设备一定要阅读的资料,在操作减速机前,一定要先阅读使用维护说明书,按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操作、保 养。并长期保存资料,便于以后的维护保养。
   2、注意要限制磨合期齿轮减速机的工作负荷,磨合期间的减速机的工作负荷一般不要超过本身额定工作负荷的百分之八十五,并要安排适合的工作时间,遏止减速机因长时间连续运转所照成的过热现象的发生。
   3、磨合期间因注意经常观察齿轮减速机的,如有出现异常,要及时停止并给予以排除,在原因未找到,故障未排除前,应停止作业,并向商家或厂家反映情况,协助解决方案。
   4、合 理选用润滑油对齿轮减速机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输入功率较大的减速机须注中负载齿轮油。期间因注意经常检查润滑油、液压油、冷却液、油位和品质,并注意检 查整机的密封性。检查中发现油缺少过多,应分析原因。同时,应强化各润滑点的润滑,建议在磨合期内,每周都要对润滑点加注润滑脂(特殊要求除外)。立式带油泵的减速机接电源时注意油泵旋转方向,顺时针旋转为正确。
   5、在保持减速机清洁,及时调整、紧固松动的零部件,以防因松动而加剧零部件的磨损或导致零部件丢失。
   6、磨合期结束,应对机器进行强制保养,做好检查和调整工作,同时注意油液的更换。
最后,齿轮调速电机在磨合期的时候使用保养的要求,必须严格按照厂家的说明进行。只要重视并按要求实施对减速机磨合期的保养与维护,就会减少早期故障的发生,延长使用寿命,提高生产效率,使减速机为您带来更多收益。
文章转自:http://www.njsm.com.cn/news_show-95.htm

网友A:
谢谢。表情。问一下,一般齿轮箱加多少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