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4):
经常看到网站里有这样的问题,多大电流用多大的电缆线之类的提问,一般我都不太留意,心想,按电缆的载流量选嘛。可是,当我遇到此问题,按电缆的载流量查表选择,却出现问题了。如下说:

400A载流量,查电力电缆的长期连续工作载流量表,50平方截面的,207A,我乘以2,用两颗并联,当一颗用够了吧?

问朋友,当场告诉我选小了。没戏,说差的太多了;问电缆制造商的技术,告诉我两点,第一,电缆线不许并联使用。因为并联使用因为线缆电阻的差异容易烧坏;第二,400A载流量,连续工作的电缆截面185mm平方。哇,确实差的太远了。

再问一哥儿们,告诉我,在柜子里并联使用电缆没事,线短,电阻差异可忽略不计。另外,双线并联70mm平方截面也够了。线不要太长了,10m以内没事。

综上,我感觉,大电流选电缆截面一般就是电流除以3(或2),就是线的截面积。

网友A:
如果是我选择,看远近,20米内选择120的国标线, 20-40米地下布线用150的线,超过50以上185。

双拼的话得70平方的吧

楼主:
嗯,感谢楼上!有时候,非要亲历才会对问题有深刻的认识。看听说,仅仅是感性的东西。选线一定要确认,否则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变频器的话,要不要考虑趋肤效应啊?

网友C:
电缆选型对长期现场工作的电工或技术人员最熟悉不过,但对少去现场的设计工程师,实际上却有困难。

1、一般还是要参照国家、行业的选型标准(实际市场上偷工减料的非标线不少,对设计者而言按标准选型,不犯错误)
2、考虑现场敷设环境不同,选型不同
3、考虑电网电压、供电距离、考虑压降
4、考虑实际运行电流(经济选型、按额定选型有区别)
5、考虑电缆绝缘材料不同,额定截流量不同
6、电缆排布不同、芯数不同,影响其额定截流量
7、最好的办法,选型之后,测量电流、电缆温度,看究竟能不能达标。现场经验,是最好的老师。总在办公室不在现场,是请不到这老师的。

等等

俺认为,你的朋友说得都没错,空气环境,一般VV电缆,长期400A,需要185的;YJV电缆,可以150的。
双拼电缆,不止是配电柜内常用,现场敷设也常用到。只要是同厂家同批电缆,一般没有问题,电缆的阻抗恰好自动平衡了它们的电流。风险主要存在于,万一拼接的电缆,有一根没接好(比如说鼻子没压好、电缆中间受伤损坏),那么就有烧毁的危险,否则没什么问题。若是YJV的,双拼70没什么问题;散热良好的情况,VV70双拼也可勉强使用。

电缆的选择很重要,如同机械设计承重的钢丝绳,选小了机毁人亡,选大了,多花好多钱。以前俺身边一个自学的电工,就跟俺讲过他的故事,110KW电机,接上1.5平方的线

网友C:
最近刚有个图纸3、4000A的电流,150拼接,所以记住了150平方的载流量,现学现卖,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话,要不要考虑趋肤效应啊?
只要是交流都要考虑趋肤效应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网友F:
到了200A以上,基本上就是接近每平方2A电流的样子吧,所以选185平方是正确的。
并联确实是不可取,如果从压力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哪里的压力小,流量向哪里流。电线是哪里的电阻大,电线承受的电流也就越大。所以并联后,可能会长的那根先烧,然后因为发热,电阻增加,发热越高,最后就烧了。

网友G:
还是选择240的吧  可靠  也多不了多少银子   关键是安心   一劳永逸    按2A/mm的标准   185稍小了   还没考虑无功负载,到了夏天   担心受怕的  实在是不划算

楼主:
很高兴能够看到大家的进言。4楼和8楼均封精赞赏。

为什么呀?他们的观点大相径庭,你是中庸之道的“和事老”呀?NO,因为8楼的观点来自电缆制造商技术的推荐,4楼的观点来自有实践的工程师。

8楼的应用没有难度,可靠性不讲条件,但花的钱有点多,4楼的应用要讲使用要求和条件,有应用的技巧和难度,但相对省钱。

哈哈,如果你的钱不是问题,选择8楼建议,如果你想省钱办相同的事,那4楼建议很好。

最终我是选择的4楼推荐,70平并联(柜内和柜外的电机电缆),当然,我会加倍小心的,做好并联接头的安装工艺。确保连接可靠。好在电机和柜体距离不远,不超过15m。并联的可靠性还是有保证的。

网友H:
建议楼主还是选择240吧··如果长时间工作··安全第一为主 ··

网友I:
长线缆确实不宜并联,在变压器的设计中,如果要求几根线并联的情况,都要采用特别的工艺——换位导线,因为不采用这样的办法,会导致每根线的长度不一样,间接导致电阻不一样,结果是每根线的电流不一样!
当然,如果条件实在不允许,并联也是可以的,但要确保几点:一是每根导线的长度尽量一致,二是两根导线合起来的载流量要大于实际载流量!

楼主:
再次感情用楼上的提示。我会注意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到了200A以上,基本上就是接近每平方2A电流的样子吧,所以选185平方是正确的。
并联确实是不可取,如果从压力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哪里的压力小,流量向哪里流。电线是哪里的电阻大,电线承受的电流也就越大。所以并联后,可能会长的那根先烧,然后因为发热,电阻增加,发热越高,最后就烧了。
并联肯定有风险是没错的。不过,俺的理解是,哪根电缆长了、电阻大了,它的电流就会相对小一点,电阻小的就会大一点;然后电流大的电缆发热、电阻升高,“负反馈”、电流减小。理论上,如果要烧,个人认为应该是电缆短的那一根先烧。尽量保证电缆长度一致,是没有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长线缆确实不宜并联,在变压器的设计中,如果要求几根线并联的情况,都要采用特别的工艺——换位导线,因为不采用这样的办法,会导致每根线的长度不一样,间接导致电阻不一样,结果是每根线的电流不一样!
当然,如果条件实在不允许,并联也是可以的,但要确保几点:一是每根导线的长度尽量一致,二是两根导线合起来的载流量要大于实际载流量!
换位导线,俺没研究和应用过。向大侠学习

楼主:
这个系统正在组装,采用的是柜内70mm平方并联电缆,使用中再做进一步的检验与观察吧。

网友J(2016-10-17):
回复 网友C:
和我的理解一样

楼主:
电缆线并联应用不是没有例子,而是例子很多。只不过接线和布线有讲究。不是简单并联。

网友K:
我见过好多都是电缆并联使用,最好用同品牌通批次的电缆。这样敷设和接线就方便多了。有时电缆太大接线盒放都放不下

楼主:
以400A为例,如果用单根电缆,截面应该在200平方至150平方之间。价格很贵。而采用70平方两颗并联就够了,价格便宜。

网友L:
查查导线安全载流量

楼主:
三相电的电缆并联,不是两两并联那么简单,而是两组三相电缆的接法。布线时也要成组分开。

网友M(2017-01-17):
谢谢分享,这些资料平时我们都不注意,都是到用的时候才查手则,查资料!!这次记住了

网友N:
我们最多95mm的电缆8根并联的,前提是距离很短。20米左右。图纸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到了200A以上,基本上就是接近每平方2A电流的样子吧,所以选185平方是正确的。
并联确实是不可取,如果从压力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哪里的压力小,流量向哪里流。电线是哪里的电阻大,电线承受的电流也就越大。所以并联后,可能会长的那根先烧,然后因为发热,电阻增加,发热越高,最后就烧了。
同意吴工做法,我一般也这么选,距离远的话再核算一下压降。双拼选两根95的(同厂家同品牌同批次),一根185的不好接,双拼的话线就好接多了。
变频最好用铠装的

楼主:
这是一篇旧帖,现在我都是采用并联电缆针对200A以上电流。而且针对并联电缆的接线也有了新的认识,不是简单地并联。

网友O: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们公司的电力变压器选了多大的!我们公司我好说歹说上了1650KVA开始准备2000KVA 结果用了几年容量只有500KVA都不到 前年停了一个400KVA 现在只有一个1250想停减容比较麻烦啊!当初要是选630KVA两个或者800KVA两个都好办啊!基本电费不可长算。交的冤枉钱多了

网友P:
并接用过就是压头经常发热经常换线鼻子

楼主:
并接电缆线,接线鼻子应该各是各嘛,一颗线头一个接线端子鼻子。

网友Q:
电缆并联喜欢烧线鼻子,不知道为啥。我们这也并联过,电缆并联,断路器并联。。电缆并联喜欢烧线鼻子,断路器并联喜欢烧一个断路器,另外一个发热跳。

楼主:
断路器并联只要不带载操作,应该没问题。并联电缆也是。问题的关键是,并联条件要尽量一致性。

网友C:
一晃两年不搞大电流功率设备了,每天和网络、软件、控制打交道

楼主:
并联电缆需要分开并联的线布线。

网友R(2019-01-15):
虽然是旧帖,好帖!受益非浅!

楼主:
因为经常使用西门子传动产品,在西门子传动产品的技术文件里,有关于其安装布线的指导,其中特别讲了大电流并联电缆的方法。而且现在,这么用要比一颗大截面的电缆经济实惠,便于安装。当然,这是指的在一定距离的电缆并联方案。还是那个问题,并联,不是简单的并联。比如三相电缆要成组并联,分开布线。

网友S(2019-02-17):
谁跟你说的不允许  双线并联用了?  还不能超过10米?   我们那好几百千瓦的  风机   就一直是双线     且超过100米了    用了特么10年了

楼主:
你这是以点带面做法吗?不是吧?别把自己的个例当做普遍的指导去做呦。还这么理直气壮的。嘿嘿。

网友T:
回复 楼主:
板主,请画个简图介绍一下这种工艺,更直观。百度查不到,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T:
好吧,贴一张示图。这是西门子传动推荐的电缆并联示图。图中给出的是电缆三并联的示范。仅供参考。

网友T:
这是用三根电缆交叉并联吗,谢谢贴图

楼主:
回复 网友T:
对等效的三线并联。
其实电缆并联使用要比大截面单颗电缆更经济和实惠。国外的电器系统,针对大电流的电缆线也经常看到并联应用。基本就是图中的连接方式。

网友U:
185的铜电缆差不多,或者Z40的铝电缆

网友V(2019-11-15):
1,可以双拼或多拼,一点问题都没有。双拼时需考虑连接点。楼上有一个兄弟说容易烧线鼻子,我认为可能是安装时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选择一些安装附件来解决
2.对100方以上的电缆,载流量基本可以算X2,每个电缆厂家同平方数的,同温升下的载流量有差异,但对设计人员来说,差异可以忽略不记。
3,400A的电电流,看距离,单相选择2x120是比较好的选择。
4,40楼找出的资料很棒,特别是针对变频器等inverter输出的大电流情况。

楼主:
大电流用大截面电缆这没错,但是随着导线截面的增大,载流量就下降了,所以总是要找一个平衡点,采用并联电缆应用,或者直接上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