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问题

楼主(2013-07-04):
施耐德ATV31上电时而显示nst时而显示rdy  请教各位高手这是啥问题  ?

网友A:
看看使用手册吧!

网友B:
光盘上故障说明的

网友C:
RDY表示正常的,没有给运行信号;
nS好像没有这个代码;

网友D:
nst 自由停车

网友C:
没看到t,
nst与RDY出来都是正常的;
当给出停止信号时,如果你设的是自由停车,那么就会出现nst;

网友E:
NST 是自由停车
1,如果你是MODBUS给定,在上电时没用通讯,就会显示NST
2,如果你是端子控制,如果在上电之前运行命令就有效,那么上电时也会显示NST
我想你可能是第二种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变频器上就接有电位器三根线   还有+24V和LI1   应该不需短接+24V和LI1就应该正常显示RDY的   我上电显示NST后短接+24V和LI1也无效  还是显示NST

网友E:
我建议你查看一下监视菜单里的逻辑输入映像这个参数(LIS),看看是否你没给输入,端子就有效了。
如果是这样,查查相应的逻辑输入回路。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我怀疑是电磁干扰导致逻辑端子过电压,将其内部的三极管击穿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