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4):
如题一个不许下载画面的文本,可用什么方法得出画面中用了那些寄存器是单字还是双字

网友A:
向对应的寄存器中输入数值,监控PLC中哪些地址变化,然后通过PLC程序看是用多少位的

也可以用数值输入,输入一个超过16位数据的范围的数试下

网友B:
这个要看PLC的

网友C:
逆向思维就找出来了
监控plc数据

网友D:
呵呵;碰到这种文本,只能在PLC上加一个通讯扩展卡,同时连上电脑,文本上把寄存器值改变,在电脑PLC程监控那个值变化;

网友E:
程序分析,加上数值监控。

楼主:
如只有PLC无程序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