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4):
我现在打算要做PLC通讯和PLC一些模块的控制实验 自己想买个PLC 如下
买FX1N 14MT ,FX1N485-BD,FX2N-4AD-PT,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问一下 我这些实验都能用FX1N做吗 可以的话 我就去买个二手的了 我穷 所以来麻烦的问下大家了 谢谢
忘记问下 用MR型的是不是不能控制步进和伺服电机啊

楼主:
忘了说下 我自己有个三菱E700的变频器 就是和这个东西通讯的

网友A:
还要个触摸屏

网友B:
FX1N 14MT ,FX1N485-BD,FX2N-4AD-PT,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可以放在一起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侠 能加我QQ好友吗 QQ838094931 我是个工控痴迷者

网友C:
伺服的价格太高,学习的话用步进电机就差不多了;
另外配个国产的触摸屏;
FX2N-4AD-PT是温度模块,看一下你是要输入模拟量还是温度信号,如果是模拟量则是FX2N-4AD;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热电偶的话 一定要FX2N-4AD-PT啊

网友D:
触摸屏没必要买,电脑上可以做界面,可以仿真。

网友E:
MR是继电器输出,不能输出高速脉冲,要输出高速脉冲的话要用MT;变频器可以用通讯,三菱A700支持MODBUS和三菱变频器通讯协议;如果可能用2N吧,1N不支持浮点运算;2N-8AD支持模拟量、热电阻、热电偶输入;PLC加一块程序存储器可以用三菱PLC内置变频器通讯指令控制三菱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知道怎么用8AD获取 热电阻或热电偶的温度值 是用热电偶产生的电流来得到温度值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MR是继电器输出,不能输出高速脉冲,要输出高速脉冲的话要用MT;变频器可以用通讯,三菱A700支持MODBUS和三菱变频器通讯协议;如果可能用2N吧,1N不支持浮点运算;2N-8AD支持模拟量、热电阻、热电偶输入;PLC加一块程序存储器可以用三菱PLC内置变频器通讯指令控制三菱变频器;
FX2N也有限制,它没有定位指令,只能用脉冲控制伺服,而且现在FX2N属于三菱淘汰的产品,被FX3U替代了,FX3U的功能要比FX2N多,且价格现在也差不多

网友C:
呵呵;FX2N-8AD很贵的;
FX2N-4AD-PT是热电阻;

FX2N-4AD-TC才是热电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 8AD也可以接受热电偶的电流信号 然后得到温度值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fx2n-8ad可以接收热电偶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