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4):
 大家好,为什么我们设备上有一个东方马达隔一天或者隔几天就会莫名其妙的不转,停一会儿或者卸下负载启动就能够启动了,东方马达驱动器无报警现象,谢谢大家,求指教!

网友A:
前几天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上位机报警 busy未输出,但驱动器没报警,如果也是这样的话  负载堵转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2013-12-20):
负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