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5):
用LIN直线插补,
一启动就是高速,
加减速怎么实现啊?
FD8910和FD8912不起做用,

网友A:
有的
LIN有格式的
后接两个参数的是默认最高速,后接四个参数的是可以选择速度的
加减速时间就是调节FD8910和FD8912,双字的。我试过

网友A(2014-06-11):
有的,查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