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不上的原因

楼主(2013-07-05):
以前也是这根SC-09的线,怎么这次读不出程序,监控也不行,COM口设置是对的和设备管理器的完全对应,F3监控还报错,大家说说什么原因了

网友A:
呵呵;你的电脑自带COM口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的电脑自带COM口的吗?
……我个人认为不会有这种问题吧?
不过还是建议LZ用串口助手先试试串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安装个窜口驱动吧

网友D:
就COM口的原因

网友E:
找台式机试试
或者找另外的PLC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F:
PLc没有上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