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基中断采样编码器脉冲计算速度问题

楼主(2013-07-05):
这是一段正确的程序,求高人解读扫描周期与M0.0逻辑变化的关系,以及200ms十几中断对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A:
每次中断M0.0状态翻转;同扫描周期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前辈!
查了一些资料,您看我这样理解对吗:
扫描周期与时基中断分别使用不同的定时器,相互独立计时,互不影响。然后呢,因为中断事件优先级最高,所以可以保证每次中断发生,M0.0状态翻转,就可以完成采样并且时基中断中数据的采集可以在扫描周期的任一时刻更新数据区?
还想再问一个问题:S7-200只有两个1ms定时器就是T0和T64,那么S7-200可用的两个时基中断是否用的就是这两个定时器。

网友A:
S7 200 用两个定时中断(1ms时基)中断号10/11;SMB34用于定时中断0、SMB35用于定时中断1;跟1MS定时器无关
还有两个定时器中断T32/T96中断号21/2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