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5):
台达变频器(VFD-M)多段速运行,工作频率很快(加,减速),不定期的会死机(频率为0),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保护了吧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入信号呢?会不会没有信号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应该外部信号问题,比方说控制多段速的接近开关顺序错乱,30hz一下到5hz等等就会停止。

网友D:
有没有故障代码

网友E:
不会报警的?

网友F:
这个比较复杂!
原因有好几个

楼主:
没报警信息,只是频率为0

楼主:
只有断电再通电后,才可以启动,不然没反应

网友G:
是设置有问题,启动频率过低

网友H:
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先用短接线来确认下是外部输入信号问题还是变频器问题,如变频器问题,按健是否有反应?

楼主:
我再观察下,谢谢各位给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