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文物求鉴定 最好有相关资料

楼主(2013-07-05):
设备是93年的,厂家不管了。三菱客服也不管了。
现在需求改造。
谁知道怎么用这批古董。

网友A:
用GX软件可以读出程序

网友B:
PLC及设备能正常工作的话,备份程序即可。
93年的进口机器吧,功能没有现在那么复杂,按点数选新款PLC即可。

网友C:
楼主是需要再利用这些设备还是说需要现有PLC内的资料数据?

网友D:
三菱的老款PLC,你现在想干什么?

网友E:
你现在想干什么

网友F:
讲得详细点

网友G:
回复 网友A:
N0;
这个软件下是A0J2H;
与A0J2是不一样的;
外观上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X软件可以读出程序
多谢 我回去找找通讯线的图纸。自己焊接一根 。。。。 就怕有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需要再利用这些设备还是说需要现有PLC内的资料数据?
设备改造 增加一根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N0;

这个软件下是A0J2H;
与A0J2是不一样的;
外观上是差不多;
现场的维护人员 说是需要在DOS系统下做。

看来GX 是搞不定了。

型号就差一个字母H

网友G:
没错的;
带H的可以;
A0J2不带H只能在DOS下操作,而且成功率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错的;
带H的可以;
A0J2不带H只能在DOS下操作,而且成功率比较低;
啊? 心都碎了。。。。。。。。。。。

网友G:
A0J2是不能带伺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A0J2是不能带伺服的;
IAI 机械手臂 可以采用IO点控制。

说白了 就是把点位写到IAI控制器里面

然后使用外部IO调用。。。。。

网友G:
呵呵;建议另加一个PLC来控制伺服;
如果你非要用原来的来实现,估计你要PLC都换了;

网友H:
原来的部分能正常使用,就增加一个PLC来控制增加的伺服

网友I:
好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