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5串口不通

楼主(2013-07-05):
上位机用组态王6.55软件,然后用232转485用串口连接两个同样的下位机,下位机两个同样的串口设备用菊莲花连接在一起然后引出两条线同485连接。在上位机上用其他软件测试两个下位机串口通讯都正常,但是用组态王6.55连接下位机的串口通讯的时候---一开始提示初始化设备成功,然后提示开始记录数据....然后就接着提示通讯失败...求解..

网友A:
检查通讯参数设置和寄存器地址是否正确,串口也可以监听报文进行分析。
【方案】
图尔克高附加值的流量和温度传感器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口设置9600n 8 1 RS485,通讯端口1;寄存器设置---下位机用的是莫迪康协议,寄存器设置的是:I/O实数,float,寄存器地址
3111.1,3113.1,...
,个人怀疑是寄存器地址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3111.1?没这种寄存器格式吧
【方案】
CNC | 任意程序测试功能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是我怀疑的地方,不过组态王6.55帮助文件是这样说的--3XXX.m,实数的话表示范例就是这样,不知道其他格式是什么样?方便的话贴份你的设置,谢谢

网友B:
用串口监听方式检查故障原因最有效。个人感觉是:通讯协议不一致,造成的。
【方案】
智慧城市公交解决方案

网友A:
很久没用组态王了,你直接下载一份6.53的驱动帮助看一下吧,我感觉你看看就可以了
【方案】
加工机 | 线切割切断前留量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确认通信协议选择错误?我目前按厂商业务提示选择的是莫迪康...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已解决,寄存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C(2013-12-27):
回复 楼主:
请问组态王与单片机通过串口连接,寄存器选项设置成什么
【方案】
赋能智慧应急 | 华北工控BIS-6390ARA-C10整机支持应急指挥系统应用

网友D(2016-05-02):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寄存器设置出现了什么问题啊?现在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答啊

网友E(2017-08-23):
如果你测试能看到数的话,那就是你数据类型错了,否则是你的地址或者参数和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