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5):
今天维修一台康沃22KW变频器,初步检查为逆变模块损坏,相对应的驱动电路损坏,跟换新模块,修复驱动电路以后,装机上电,不接电机时启动正常,三相输出电压平衡,但接上电机以后,启动运行到2赫兹左右的时候,就报ER15,IPM故障停机,将电流互感器拔掉,启动故障依旧,不知有哪位师傅碰到过这样的故障,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小弟才疏学浅,折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A:
你把驱动板拿下来,把驱动电路的报警信号屏蔽一下,然后上电运行。看一下波形。确定三路都正常后。换一下模块试试。当然了。有可能是原件老化的可能。你把驱动的小电容都换一下。最好顺便测一下驱动的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B:
逆变模块损坏部分门极驱动元件全换了没?还有你换的模块是二手还是新的,模块坏也会出现你描述的情况,还有不明白,可以发邮件到我腾讯邮箱1878159133

网友C:
IPM模块比较难搞

网友D:
你好,这种情况,肯定是你的驱动部分还有问题,你可以在驱动板上,把ER15这个故障短接掉,就不会报了

网友E(2013-11-12):
我遇到个IGBT管压降检测线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