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5):
使用笔记本电脑给s7-300编程,也是只需一条编程电脑就可以了吗?是否还需另加设备?

网友A:
有条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B:
有条编程电缆就行

网友C:
如果PLC加了网络模块,可以直接用网线。

网友D:
用EtherCAT的profibus通讯模块  用网线就可以下载了,在电子市场买个通信线,一百来块就行了  还可以让卖线的教教你如何使用   一百来块  很划算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simens的通讯线不是很贵吗 ?100来块的怎么样?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还行吧,可以用,我买过一根,用起来和原装的一样,就是不能连200的

网友F:
用MPI通讯是需要适配器的。

网友G:
/PN型CPU用网线就能做编程线.

网友H:
如果是公司配,直接上网络通讯模块。
如果是个人配,买条便宜的编程电缆算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需要与200的通讯,有没有好的建议,经济点的。

网友D:
买根200的线才几十块钱    好像最节省的就是网上找到的那种只要几个电阻和三极管就可以连上去   但不可靠
买个usb-->>232 要几十  还得买个232-->>485 又要几十  和买一根整线差不多
设置好了  都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