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5):
哪位高手知道  比如我在程序中短了一个点  我怎么能查出来这个点是什么时间短的

网友A:
没有这功能

网友B:
短了一个点?什么意思

网友C:
用笔记录下来

网友D:
呵呵;为什么要记这时间?

楼主:
比例说 就是有人 偷偷短了一个点   我不知道是谁 想查出来 是什么时间短的   短点 意思就是比如有个连锁现场没有给到程序里但是可以用 M10.0 等点短上 就可以生产   哦就想查这个M10.0是什么时候短的    这个是能查到的  但是我不会  想知道

网友E:
你们搞维修的可以随便修改程序?我们这里就算主管也不见得能进入设备查看程序

网友F:
要实现这种功能就得要求在编PLC程序的时候有相关的检测功能。
估计楼主的设备程序让别人破解了,想查出来被破解了多长时间,别人偷运行赚取了多少经济利益。

网友G:
在西门子300、400程序中,直接在线/离线比较,找出不同程序块,然后单击‘详细资料’就可以看出程序是什么时候修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是知道能查 但具体怎么查 就不知道了  我试试看用你的方法好使不   我家里就有PLC

网友H:
实时采集系统时间,然后把监控点并联起来,有跳变就把时间纪录下来这样就行了。

网友I:
可以用一个触摸屏,将你需要记录的IO跳变设为一个事件,触摸屏采样触发记录;

网友J:
可以在PLC里用程序实现这样的功能,应该可以精确到零点几秒,最高可以记录到年。
在触摸屏里我只知道如果是报警可以进行记录,事件就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功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一个触摸屏,将你需要记录的IO跳变设为一个事件,触摸屏采样触发记录;
我用的触摸屏只有历史报警记录,屏里有事件记录功能吗?

楼主:
我试了一下  只要修改后下载进去了再占线  就比较不了比较结果是一致的    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好比你是另外一个人  那么他修改了程式   那你手上的程式不是没有更新么   不是可以找到么
再者  程式的修改会在PLC中被记录   你可以将程式进行排序   最新修改的会在最上面   就像文件夹排序是一样的
但是  那就查不出是哪个地方被修改的了

网友K:
触摸屏里可以做你选点的点,但是PLC里还真不知道怎么记录他?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具体怎么做呢? 只要查出大概时间就可以了   比例说  年 月 日  白天还是晚上  就可以  不用具体到分秒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用的是 WINCC 和S7的最新版本   几乎不用触摸屏

网友F:
如果楼主以前没有在被破解设备上的PLC程序里面添加有该铺助触点监控子程序,那15楼的办法可能就是唯一的办法。
以后也提醒我们要在关键设备的程序里面添加必要的监控手段。
设备没有触屏,只有PLC,在程序里添加关键的开关量采集,与时间一起存到寄存器里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