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5):
  电脑为笔记本,WIN7 64位系统,正版组态王,插两个加密狗,一个为开发狗,一个为运行加5WEB狗。
  按照说明书对全新WEB进行了设置,先新建了个工程作为数据服务器进行配置然后共享,在把需要发布的工程打开进行网络配置设定,读取数据服务器节点,然后再WIN7系统中打开了IIS所有功能,再在IIS服务下手动建立了一个虚拟目录,(自动生成虚拟目录总不成功)接着用WEB发布工具按说明书进行了设置,目标目录与虚拟目录为一个地址,到这里应该全设置完了,可我用浏览器还是不能打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已添加信任网站,还有插件启动那个选项,防火墙我关闭过试还是不行,只能求大师们了~!

网友A:
你在配置完成后,把开发狗拔下来,只用运行狗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配置完成后,把开发狗拔下来,只用运行狗试过吗?
刚试了还是不行,很让我郁闷呀

楼主:
本机已经能用浏览器查看了。
数据服务器和WEB发布服务器两个我给弄混了,掉了个个,再把地址的名称全设置成一样就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本机能看,但我用其他的电脑看还是不行,我在继续找原因。

网友A:
仔细看帮助文件,有些描述可能比较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帮助文件,有些描述可能比较绕
好~! 谢谢解答!

网友B(2014-05-0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您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又是怎么解决的呢?不胜感激!

网友B:
找到原因了,web发布没有关防火墙

网友C(2014-11-21):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也在做组态的网络发布,老是出现问题,请问你是怎么做的,有没有资料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D(2017-07-13):
我现在也在做外网web发布 ,我用的6.53web版本的,总是发布不成功,希望有资料支持下,谢谢  QQ395429000 微信 hsdz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