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6):
1PG的信号有点奇怪,定位运行中时为OFF,定位完成后为ON,并且一直保持,如果用这个信号做步进转移用,那就不行了,是不是要取它的上升沿信号做转移?

网友A:
呵呵;说的是M8029吧;
完成后为ON,你执行下次脉冲前复位一下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说的是M8029吧;
完成后为ON,你执行下次脉冲前复位一下不就可以了;
不是M8029,这个是PLC本体发脉冲才用到的,我说的是定位模块FX2N-1PG

网友A:
1PG对应的是BFM#28的b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