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6):
如图,是个直流微电机。我是在别人的地方买得拆机货。没有接头。只有个编码器线路板线路图。我想问下,编码器的六根线,除了5,6两根是接电机电源用的,另外4根都是接什么。我的理解是2/3是AB相,1/4接电源。可是1和4哪根接电源+,哪个接电源-呢。请大虾赐教!

网友A:
如果我没看错,1接-,4接+
       分析原理图,4路接了两个二极管到4,我不知道你整个电路图是怎样的,光看你这一个图,4中间接了两个二极管,回到1,就应该是4+、1-。但是正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二极管压降0.7-1.2V,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负载,这就是短路。
       那反过来呢?如果1接+,2接-,如果你图没画错,确实是NPN型,电流从1接的+极出来,就走不下去了。是的,你没有看错,走不出来了!走到右边的NPN就断掉了!
       那再考虑1接-,2、3接+的情况呢?可以看出,左边NPN接通的时候电流从2经过左NPN回到1形成回路,右边NPN接通的时候电流从3经过右NPN回到1形成回路,并且两路都不影响。
       所以我觉得,1接﹣,4接不接+,需要好好考虑,如果是直接接到电源上,够呛,直接把两个二极管烧穿。
       编码器我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我是根据你画的原理图做的推测。
       我再做一个推测吧,若1接-而4接+,那4是用来控制速度的,因为4越大,1、2或者1、3的压差就越小(1点的电势绝对不会比4小多少,顶多两个二极管的压降2.4V),这样电机的转速就越慢。

楼主:
多谢指导!现在比较明朗了。在1和4之间除了两个二极管还有两个电阻,图上没有画出来。

网友B:
楼主能说一下你的理解么?我也是这个电机还没理解怎么接线

网友C(2019-06-16):
这个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