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6):
首先我是刚入门,万望大虾们不要不屑笑之即走。
我现在是使用的PLC是欧姆龙的CP1H。使用高数计数器0来接收编码器的脉冲。现在想实现一个动作,当某个输出点闭合时,同时开始计数。当脉冲达到1000时,停止那个输出点的动作。请问是否必须要用CTBL指令吗。可不可以用比较指令比较A276和常数1000来实现呢?另外,CTBL指令里,中断任务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不是就是一个SBN/RET子程序?当符合比较条件时就会执行该子程序?

网友A:
当脉冲达到1000时,停止那个输出点的动作
用比较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应该很容易实现吧!只要搞懂高速计数器的功能指令INI,CMP之类的指令即可。

网友C(2014-03-10):
怎么没有人写一段出来呢?

网友D:
用中断可靠 如果脉冲频率很高的话 你用比较很难准确动作

网友E:
  既然用高数计数器,那就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