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6):
想用镀锌管穿线单独走条网线,抗干扰效果是否好过用PVC管走线,大概走15米左右

网友A:
是的,屏蔽效果好些。

网友B:
这还用说吗,当然好,镀锌管穿线,管外壳还要接地,效果更佳。现在有屏蔽的走线桥架,都是金属镀锌的盒子,效果好得不得了。嘻嘻

网友C:
屏蔽线外面也就是一层金属,然后接地。不接地也=0.

网友D:
这是肯定好的了

楼主:
如果线本身带屏蔽层且接地,那还是镀锌管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还用说吗,当然好,镀锌管穿线,管外壳还要接地,效果更佳。现在有屏蔽的走线桥架,都是金属镀锌的盒子,效果好得不得了。嘻嘻

网友F:
布线防干扰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干扰很强的地方,更要特别注意抗干扰。能用镀锌管尽量用镀锌管,而且要管间电气连接可靠,并有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