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6):
单个的继电器的两个动点连接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这一组的动点连接别组的常开.常闭点是什么意思

打个比方.   3和9是动点.   然后让3和9相连.

在说一个,    3是第一组动点,然后让他和第二组的常开,常闭相连,是什么意思

这些都是一个前提就是一个继电器,谢谢各位老师麻烦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明白你说的,你上个图看下

网友B:
“动点”是指什么,与常开、常闭点并提,应当不是指常开、常闭点了。
是说PLC程序吗(帖子在PLC论坛),或者是小型电磁继电器?

之间的连接关系,或许是其所要求的逻辑关系决定的;
动点若是指电磁继电器的转换触点,则连在一起是其结构决定的(有一个公共端)。

若是我理解错了,权当顶帖。

网友C:
楼主可能是说单刀双的使用方法,继电器两动点连接就相当于单刀双的公共端COM。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谢谢老师,我说的是电磁继电器
那个动点就是继电器的可动部分
可以在说细一点吗老师,我是个初学者

网友D:
看了一下,没看明白楼主在说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烦老师可以说的细一点吗,我是个初学者

网友E:
没明白你说的,你上个图看哈

楼主:
在说明白点,就是一个电磁继电器的两个动触点相连

或者是这一组的动触点连到另一组的静触点上

是什么意思,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B:
如果有图的话,可以贴个图上来;最好有继电器的型号、电路的用途(设备)等,以便有针对性。
触点的连接方式,是根据器件的特点(例如是否转换触点、触点数量等)、欲实现的功能等决定的。

网友F:
还真不好猜。

网友G:
“这一组的动触点连到另一组的静触点上”是联锁

网友H:
单个继电器的触点,无论怎么连接,功能都是一样的。
单个继电器的触点相连,最大的用途就是触点并联使用。
为什么单个继电器的触点要并联使用?因为要拖动更大的负载,延长继电器触点的使用寿命。

楼主:
jtx-3c. 电磁继电器. 11和1是线圈. 2 3 4是一组. 3是动触点. 5 6 7是一组. 6是动触点. 8 9 10是一组. 9是动触点
然后3和9相连. 是什么意思
或者3和5相连.是什么意思

网友I:
你的问题让人无法回答,这些都是根据电路设计要求来的,你所说的3和9相连. 是什么意思,能给你怎么回答呢

网友F:
还是上个原理图好分析。

网友B:
搜索得一个引脚图如下:
画一下电路图,或者给出相关部分的电路图,才能分析;笼统地说,是根据所实现的逻辑需要相连接的。
所给出的关系,可见下图,原理图中可画成便于识读的形式;好久没画图了,只是一个示意,符号和标注不一定准确。

网友J:
触点小,并着用,防止动作有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很感谢,

网友K:
增加容量.还是有别的用途,你只说这几个点,有点不好理解,最好画个图,这几个点都连着什么零件,也好分析它的逻辑关系

网友D:
看来说的是联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