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6):
7台250kw空压机,7个变频控制柜,如何实现节能,节能计算方式如何。求赐教,主要给厂方讲解

网友A:
连自己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还要讲给厂方听?
告诉你,你用变频控制空压机,有可能节能,也有可能不节能,反而多耗电能。

网友B:
估计是螺杆机,根本不用上变频器。
还不如多装几个补偿电容,最多装一个微电脑定时器就得了。

网友C:
变频控制就是没有空载时间。普通空压机压力达到后就空载运行。

网友D:
首先你必须将控制电路进行改造,最重要的就是压力信号转为模拟量,根据模拟量对变频器控制。

网友D:
节能肯定是有效的,再不需要满负荷运行时变频控制可以降频运行,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如果满负荷运行都达不到,或者刚好达到压力要求,那么变频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网友E:
本公司也有此类应用   共采用三台大功率空压机  平时开启一台  当压力低于设定值时自动开启第二台   任一台发生故障时  第三台随即开启  所有控制均由西门子PLC程序完成

网友F:
恒压控制,加压力传感器

网友G:
这个玩意要配合的好
我现在有7台270KW工频机
后面准备上2到3台变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