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6):
 小弟之前没有做过通信 是了通信好久没成功 ! 三菱FX-2n PLC加 FX-2n 485-BD扩展卡,用RS指令与cb400温控器通信  需要plc读出温控器采集的温度值PV和电流值,  以及通过触摸屏经plc可以设定温控器sv温度值。
需要好心人帮忙  不甚感激  求个程序样例!!!附上说明书一份cb400

网友A(2014-02-27):
温控的这个已经和PLC触摸屏连接上了,SV.PV都可以设置和查看了,主要去看手册,手册里有地址和格式。不过再和两台变频器通讯后,数据出现不稳定了,一直愁,单个来都没问题的,连接起来就出问题了。

网友B(2014-08-20):
读写没有分开来吧

网友C:
温控器本身就是一个执行器,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

网友D(2016-03-31):
这个要看温控器的通讯协议了,发送与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