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6):
请教老师  安川伺服7.5千万瓦出线配多少平方合适

网友A:
7.5千万瓦难算

网友B:
好大的功率啊

网友C:
7.5÷2

网友D:
你打错了吧。没那么大的伺服。

网友E:
应该是7.5KW吧,我只知道这套伺服要两万块钱

楼主:
非常抱歉打错了是7.5千瓦

网友F:
4平方线。

网友G:
建议最少6平方。

网友H:
4平方就可以

网友I:
想省点就用4平方毫米的
建议还是用6平方毫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