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6):
完全用语句指令我也不会,但是三菱的PLC输入程序我一般是在梯形图编程模式下用指令输入,偶尔有不会的指令就用梯形图输入。速度比较快。

但是西门子的PLC不行,需要一个个点击,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全用语句指令我也不会,但是三菱的PLC输入程序我一般是在梯形图编程模式下用指令输入,偶尔有不会的指令就用梯形图输入。速度比较快。

但是西门子的PLC不行,需要一个个点击,很麻烦。
对于西门子来说,实现智能输入的希望基本看不到了……

凡是能实现智能输入的厂牌,对于语句表与梯形图都是可以完整转换的,西门子支持在同一个Pou中使用语句表和梯形图混合编程,所以不能实现语句表与梯形图的完整转换。

你还是继续点点图标,虽然慢,也慢不到哪里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全用语句指令我也不会,但是三菱的PLC输入程序我一般是在梯形图编程模式下用指令输入,偶尔有不会的指令就用梯形图输入。速度比较快。

但是西门子的PLC不行,需要一个个点击,很麻烦。
对于西门子来说,实现智能输入的希望基本看不到了……

凡是能实现智能输入的厂牌,对于语句表与梯形图都是可以完整转换的,西门子支持在同一个Pou中使用语句表和梯形图混合编程,所以不能实现语句表与梯形图的完整转换。

你还是继续点点图标,虽然慢,也慢不到哪里去的。

还是觉得智能的好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