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客户要求

楼主(2013-07-07):
图示是一个大酒店,风机改造系统。
原控制使用接触器直接控制,控制柜及风机分布在楼顶不同处,电机从7.5到22共15台,启停控制按键在地下3层。
现在客户要改为变频器驱动,分4段速控制,又要保留原来的控制,防备变频器故障,能继续使用原定速控制。
原来在中控室没有风机监控,现在要在中控室增加监控。中控室在地下2层。
现在请您提供方案,如果您来做,怎样实现。

楼主:
这样看是不是简单点,清楚点。
绿色是要增加的

网友A:
又要增加新功能,又不能动原来的线路。
只有增加一个变频器旁路输出,而且必须与原接触器电路互锁,用手动转换,同一个时间只能接通一路。
每个马达独立一个转换。
改是最麻烦的了,直接安装新的系统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