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瞬间断电

楼主(2013-07-07):
机器状况:机器有台模组型的PLC,有电源模块和CPU模块。电控柜侧边装有散热风扇。
故障现象:机器电源开启状态下,我不停的插拔散热风扇的电源线,会出现CPU模块RUN灯瞬间熄灭之后又点亮,过程约为一秒左右。有数显万用表测电源模块供电模块,在熄来瞬间,表上电源无跳动。PLC的电源模块前加装了滤波器。即使和散热风扇不使用同一组电源(PLC由单独的UPS供电)也会如此!!!
请问这样状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引发???

网友A:


网友B:
电源功率有点偏小,风扇的启动电流过大,让PLC瞬间失压。

网友C:
对这个不懂,我说句外行话,会不会与干扰有关。

网友D:
是不是有瞬间短路的地方

网友E:
电源指示灯有无闪烁?单就RUN灯闪的话应该就是干扰死机吧

网友F:
PLC电压不够全跑风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