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7):
如题,非模拟量信号线只一些开关量的信号线以及其他小功率的电源线,和2条50kw的动力电缆交叉90度,不知会不会影响开关量的信号

网友A:
有影响是肯定的

网友B:
对于开关量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于模拟量要看实际信号而定:1、电压信号,线路长会产生寄生电容,导致电压信号出现偏高或者偏低,对于附近存在变频器的还有可能产生畸变电压,直接影响信号;2、对于电流信号,相对影响稍微小些,但是对于附近存在有变频器的,还是会产生畸变电压,直接影响信号。其实很多人说动力线与信号线不能同槽敷设,我个人认为也不是不行的,看你做的防护措施而定,我就曾经使用150米BVRP双层屏蔽信号电缆与8条BV400电力电缆同槽进行远距离4-20mA信号传输,一点影响都没有。

楼主:
再扩展问问弱电和强电并行走受干扰厉害还是交叉走受干扰厉害

网友C:
影响是有的
信号线带屏蔽层吗、

网友D:
肯定是有影响

网友E:
正交90度的布线,是对的,但由于强电场强比较厉害,最好还是在空间有一个相对的距离,别紧挨着。强弱电缆线平行敷设紧挨着肯定是犯忌的。不可取。

如果强电电缆线与弱电电缆线平行敷设,空间距离大于400mm,或者用金属桥架屏蔽分盒敷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