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梯形图

楼主(2013-07-07):
   楼主们,我想用两个定时器   T37   T38 定时器控制一个电机,一个开关,两个定时器,一个电机,当开关按下电机有十秒运行,十秒之后就要你延时20秒,20秒之后在运行十秒,十秒之后在延时20秒,循环动作,怎么我编写这个程序不行啊,T38没有接通

网友A:
T38接通后 T37就复位了, Q0.0接通,T38就断了,这个过程时间极短,你看不到。

网友B:
在T37置位后,也就是时间到后,只给了T38一个瞬间信号,不能保持T38持续通电,此程序不可行。
可以这样做:T38处加一个辅助位,比如M0.0,用M0.0触点实现自保持。
还要注意在网络1中将T38的常闭触点换成M0.0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LZ可以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T38根本就没有接通,我要的是T37断开接通T38串到网络一程序里再次启动T37,我该怎么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问题在网络一,我怎么样才能给T37被置位接通T38过20秒之后T38被置位,   原因是T38没有置位,所以再网络一中怎么设计啊

网友C:
楼主似乎可以这么做,当输入点0.0接通后,输出接通,当T37接通后,输出停止,当T38检测到T37接通后,开始计时,当T38接通后,将自身与T37共同复位,然后重新开始新的循环,如此下去就产生了楼主所说的循环!

网友D:
看看这个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麻烦你,把程序编写出来给我看一下,好借鉴你们的思路,工作原理,一个开关,两个定时器,一个点电机,开关闭合T37计时十秒,电动机工作十秒,T38计时二十秒之后,再回到T37,这样循环工作,关闭是,按下开关电动机停止,小弟急求

网友A:
找出原因了然后自己思想出来好些。

网友E:
做一个周期是30秒,10秒开20秒关的矩形波,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麻烦你把程序编写出来我可以看看,顺便借鉴借鉴,我研究几天了,小弟急需,谢谢你啦

网友F:
实验证明,此论坛不适宜急求答案。所以寻找实例教程自助。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