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7):
有本书里有这么一段话:提高功率因数后能够减少线路损失。当电流流过供电线路,会因线路内阻而产生有功损耗。此有功损耗与功率因数的平方成正比。提高功率因数可以大量降低线损。当系统功率因数从0.6提高到0.8,线损将降低近一半。

有功损耗与功率因数的平方成正比,则

那么功率因数越低,线损越小才对啊。难道K也随着功率因数变化吗?求解释

网友A:
简单理解为:“无功电流越大,线损越大”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理解为:“无功电流越大,线损越大”就得了。
原来的书本 他没解释清楚啊

网友B:
功率因数越小,负载的内耗越大,包括线损。

网友C:
未注意过这个公式,还是先按楼上两位提到的理解吧;
或者把书本的有关部分详细看一下,看看其表达有无笔误,或者推算一下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因数越小,负载的内耗越大,包括线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注意过这个公式,还是先按楼上两位提到的理解吧;
或者把书本的有关部分详细看一下,看看其表达有无笔误,或者推算一下公式。
按书本这段话,那理解就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简单理解为:“无功电流越大,线损越大”就得了。
赞同!!!

网友A:
无功功率,简单的理解,就是电流不停的在导线里面来回的流动,却不能流过负载去发挥功率产生效益。
为什么不能流过负载?
因为负载是线圈式的负载,对交流有阻抗。粗俗的理解就是线圈也会发电。
所以提高电流的使用效率,就是降低线损。
为什么呢?
因为解决的办法就是使用电力电容器就地补偿,通俗的理解就是当无功电流返回的时候,电容器蓄能,当需要有功电流的时候,电容器放电提供电流,而不再需要向电源索要。
把补偿的设备放到离负载设备越近,补偿设备到电源端的线路无功电流就不会再往返流动,线损降低。
这其实就是帮供电局提高供电线路使用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功功率,简单的理解,就是电流不停的在导线里面来回的流动,却不能流过负载去发挥功率产生效益。
为什么不能流过负载?
因为负载是线圈式的负载,对交流有阻抗。粗俗的理解就是线圈也会发电。
所以提高电流的使用效率,就是降低线损。
为什么呢?
因为解决的办法就是使用电力电容器就地补偿,通俗的理解就是当无功电流返回的时候,电容器蓄能,当需要有功电流的时候,电容器放电提供电流,而不再需要向电源索要。
把补偿的设备放到离负载设备越近,补偿设备到电源端的线路无功电流就不会再往返流动,线损降低。
这其实就是帮供电局提高供电线路使用效率。
多谢 多谢!!您的解释很通俗易懂。多谢劳神

网友E:
线损本质上与流过其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其它都是由此衍生的公式。初中生就可解释的物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