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符号

楼主(2013-07-07):
各位大虾,这图是哪个元器件符号呢?

网友A:
旧式的电路图符号,或者以前台湾设备图纸的电气符号,意思为继电器的常开常闭。

网友B:
这是很老的图纸了,C应该表示是接触器的常开和常闭触点,继电器的触点用J表示。

网友C:
如楼上所说,接触器C3的常开触点、接触器C2的常闭触点;
1980年代及之前,是这种画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没见过,接受你们的分析。

网友E:
这是接触器或继电器常开触点与常闭触点.

网友F:
原来如此,谢谢上面的大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