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3-07-07):
一台电解槽,电流控制输出由多圈电位器操控,当PH值高时反转减小输出电流,反之增加输出电流,本人想调用PLC中的PID控制步进电机带动多圈电位器,请教各位如何编程(S200PLC)

网友A:
既然有PLC,为什么还要通过电位器控制电流呢? 还要步进电机? 有这么先进的东西你非要做原始的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PLC,为什么还要通过电位器控制电流呢? 还要步进电机? 有这么先进的东西你非要做原始的搞法。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C:
楼主是想解决问题啊?还是想玩玩步进电机啊?

网友D:
是这个设备工艺的特殊要求不,有PLC的话,可以直接控制模拟量电压或是电流。

网友E:
用单片机控制过电机位置,测量电位器值,判断位置;运行到设定位置;
设定值;A,测量值AB;
以下供参考;

    if(AB>A+20)反转,速度1; 快
else if(AB>A+10)反转,速度2; 中
else if(AB>A+ 5)反转,速度3; 慢
else if(AB>A   )反转,速度4; 最慢

else if(AB<A+20)正转,速度1; 快
else if(AB<A+10)正转,速度2; 中
else if(AB<A+ 5)正转,速度3; 慢
else if(AB<A   )正转,速度4; 最慢

楼主:
谢各位的回复,由于设置是老的,没有接口,又怕破坏原设备,所以想用步进电机直接控制原来手动的多圈电位器

楼主:
PID是连续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