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TD3300变频器

楼主(2013-07-07):
一台艾默生TD3300变频器,在张力控制使用中运行10分钟左右,出现变频器过载报警,断电复位后可正常使用。在运行10分钟左右又会出现同样情况。求各位大仙给予解决。

楼主:
再说一句,供电电压正常,采用闭环控制。是否是编码器出现问题

网友A:
能不能监测一下张力传感器的实际测到的值,与设定测量范围对比。看波动是不是在正常范围,或更换一个张力传感器调试好张力传感器的的安装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张力传感器没有问题,是否和卷径设置有关,还是存在别的问题。

网友A:
我曾维修过类似问题,就是张力测试到的值波动太大----太大与张力传感器的角度、线的传动有没有卡、参数设置及传感器本身有关。还有一个就是你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
无纺布分切机

网友B:
如果外围没有问题,如皮带又卡死之类的,一般都是变频器时间长了,里面的元器件老化,检测上出现错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