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控制 高手请进

楼主(2013-07-07):
PLC里不是有个PLSY和PLSR指令 用来控制步进电机输出脉冲 但只能是Y0和Y1   我能不能用其他端口写程序仿真PWM波形输出脉冲 控制步进电机啊

网友A:
你要控制几个,如果是3个,那用FX3G 或是 FX3U的就可以
PLC的后面的几个口输出频率没有前面的几个高的
+1

网友B:
1N/2N系列只有Y0/Y1支持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C:
呵呵;那你想控制8轴,还从Y0~Y7全要高速脉冲输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3U最多几个高速输出口啊

网友A:
3U主机只能有3个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再主机后面接扩展模块可以不??

网友E:
2n只能两个脉冲输出,fx3u系列有3个脉冲输出,如果还需要就增加1pf模块。

网友F:
2n只能两个脉冲输出,fx3u系列有3个脉冲输出

网友G:
选4轴输出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