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7):
请问师傅小型轴流风机1kw以下单相和三相哪个寿命长。我单位通风用的电容运转外转子轴流风机单相的,环境温度高50--60度,长期运转不停机。经常坏长的4个月。换成三相是不是寿命长些。谢谢!

网友A:
只要质量好就无所谓

网友B:
三相要好过单相。

网友C:
选质量好的是关键

网友D:
电容有坏么?如果不是电容的问题,那三相和单相就是一样的,风机功率大的话可以装变频器啊,还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E:
三相确实好些,毕竟电流小啊

网友F:
你是什么原因坏的,线圈,轴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三相确实好些,毕竟电流小啊
嗯,同意电流小发热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三相确实好些,毕竟电流小啊
嗯,同意电流小发热少
另外,温度对电容影响也很大!

网友I:
回复 网友B: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什么原因坏的,线圈,轴承?
都是线圈坏。环境温度高,下次换个三相试试

网友F:
回复 楼主:
单相一般不适合长期连续运转

网友J:
三相的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