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7):
一台欧瑞2.2KW的  刚拿到手的时候听客户说 别人修好了用了两天就炸了  我打开检查了下发现就烧了模块的整流部分  换了模块就好了   用了一个多月又坏了  拿回来看看  还是烧了模块的整流  查查也没其他坏原件   请教各位是我哪里有疏忽?

网友A:
主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B:
IGBT没有问题??

网友C:
要么电容有问题,要么整流桥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D:
电源有问题,加个小电抗器就好了。

网友E:
软启动电路有没有检查,如果软启动的继电器触点一直接通的话 ,变频器每次通电时的冲击电流很大容易造成整流部分损坏。

网友F:
整流桥出来的电压,先经过大电容滤波,变成稳定的直流电,再送给逆变和开关电源部分。你应该查一下大电容滤波部分,重要的是看一下变频器上电后短路接触器(继电器有没有吸合)。有可能的话,最好和现场的相关人员交流一下具体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要么电容有问题,要么整流桥本身质量问题
对,公布下用的是什么牌子型号的整流.

网友H:
没找到问题根源,实在搞不定发我公司给你看看

网友I:
一个是虑波电容是否有问题?二、负载电流是否太大(超过其额定值)?三、整流模块的耐压是否在临界值?裕度选大点试之!

网友J:
是不是没有预充电啊?预充电电阻是不是没加入到电路中?

网友K:
电网电压有问题吧

网友L:
为什么不看下所带的负载,短路 接地情况

网友M(2013-12-15):
5楼和6楼说的比较有道理,应该查电容充电控制回路,如充电限流电阻和接触器触点等。

网友N(2015-04-17):
有个参考意见:请更换霍尔传感器试试。 据资深的变频器研发总监研究反馈,很多变频器常报OC,或者炸掉IGBT,最终是由于传感器导致。

网友O:
把滤波大电解电容拆出来翻过来看下有没有受潮湿拉弧现象

网友P:
查预充电回路去吧,肯定是那里的问题

晋-自控设备维修配件 QQ群209863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