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7):
三菱程序中D2000寄存器问题
FX3U的PLC,其中程序中有一段指令是movp d2000 d600,在程序中找不到赋值给D2000值的,也不是触摸屏上面设置的某个值。后来上网查到是文本寄存器。想详细请教一下这个文本寄存器是怎么赋值的。是由外导入的话,在程序中怎么查看这个值呢 ,就是说写程序的人在哪里赋值的。请高手详细解答下。多谢多谢了

网友A:
是有文本赋值的,那就要看文本程序了啊

网友B:
是文件寄存器

网友C:
文件寄存器可以设置初始值

网友D:
FX系列PLC的文件寄存器是映射到程序块的一段存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上面的D2000,2001,2002,2003,2004是分别对应的1,2,3,4吗,如果不是该怎么看

楼主:
希望大虾赐教一下。

网友E(2013-11-21):
回复 网友A:
能说清楚点吗!在哪里设置,老师谢谢了。

网友F:
D2000是文件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