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8):
如题,欧姆龙PLC 型号,CP1H,编码器信号是5V的脉冲。怎么放大到24V让PLC能接收到?大家用的最常用最好实施的是哪种方案?

网友A:
最好使用光耦,当然也可以用三极管进行电压变换!

网友B:
PLC输入的点只支持24V吗?5V信号也能识别吧!

网友C:
加光耦转换吧,不过要选好的

网友D:
你再看看手册,是不是5V和24V都能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翻过了使用手册,好像只看到24V输入。而且我用5V的电压加在输入端做实验,也没有反应

网友B:
我感觉OMRON的高速计数器端口是可以接收5V电压信号的!

网友E:
OMRON的是需要外部电压的,所以5V是识别不了的;
像三菱FX1S FX2N这些电源是内置的,可以5V的直接使用;

网友F(2013-08-13):
换个5-30V的编码器。好象现在绝大多数编码器是这个等级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大哥,有时间上论坛转转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F:
大哥,有时间上论坛转转了?

你谁啊?

网友G:
使用光耦合,很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