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8):
                        西门子LOGO!  船舶双泵切换  控制系统
                                      作者名称:魏小建
                               公司名称:上海**电气有限公司

一、应用简介

1. 应用简述:船舶海水泵切换,船舶动力主机海水冷却水泵一般为两泵(一用一备),或三泵(两用一备),此次试用为两泵功能。

二、应用说明

    船舶动力柴油主机运行冷却是用海水循环来对其实现降温,而由于有时船舶在海上航行,受环境因素影响有时水泵在运行,

   可是水管没有压力,导致主机冷却水高温报警,时间长可能让主机停止,为了保障主机航行安全,对主机海水冷却泵实现一主一备功能

满足船舶主机在航行中对海水冷却的要求。

1. 系统组成及工作流程:

船舶主机海水冷却泵切换功能,主要由水泵和控制组件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泵管路中需要安装压力开关一个,控制组件包括SIEMENS LOGO! 通用控制电气电路。

  工作流程是:手动启动1号海水冷却泵,2号海水冷却泵选择自动状态。1号海水冷却泵与2号海水冷却泵关系是,一泵为主用一泵备用,

只有主泵主泵运行后,备用泵才可以 在备用状态(但必须选择自动状态)。

三、应用的设计与实现

1. 系统接线图

本系统使用SIEMENS LOGO! 通用逻辑控制模块作为核心,根据外部电气
控制指令实时收集的运行情况数据进行运算和判断,即时地调节泵的状态。
系统接线图如图3所示:

(1) 主泵启动

  功能1:主泵启动后,备泵选择自动状态,当SIEMENS LOGO检测到主泵的运行信号后,备泵指示输出。
压力开关压力低信号持续10秒时,启动备用泵,停止主泵运行(报故障)。
功能2.  运行任何一个泵,当配电板母排失电后,下次上电20秒恢复泵在失电前状态(次功能不受压力开关和自动模式影响)

2. I/O分配表
  表1 泵切换控制器输入输出信号表

输入和输出I/O信号 工作状态说明 调试状态说明
I1 母排信号 母排信号一直有电
I2 1泵自动模式 PUNP1   AOUT AVAIL
I3 1泵停止 PUNP1 MANUAL STOP
I4 1泵运行 PUNP1 RUNNING
I5 压力信号 PRESSURE LOWER
I6 2泵自动模式 PUNP2  AOUT AVAIL
I7 2泵停止 PUNP2  MANUAL STOP
I8 2泵运行 PUNP2  RUNNING
Q1 1泵备用 PUNP1 STANDBY
Q2 1泵自动启动 PUNP1   AOUT  START
Q3 1泵自动停止 PUNP1  AOUT  STOP
Q4 2泵备用 PUNP2 STANDBY
Q5 2泵自动启动 PUNP2  AOUT  START
Q6 2泵自动停止 PUNP2  AOUT  STOPT

3. LOGO! 控制程序说明
本项目泵切换控制结合逻辑控制,使航行中的船舶主机冷却水温度得到保障,功能保障最少运行一台泵。本控制泵组,有手动和自动两种状态,一般是手动启动主泵,备泵打自动,检测到主泵运行后在能在备用状态,当主泵管路压力低到一定程度后,备泵自动启动,主泵停止。任意在网一台泵,主电源失电后,再次来电恢复失电前状态。

4. 应用设备图片展示

  经过方案设计、组装和实验等多阶段的研究,我们搭建出了能够稳定运行、达到预期功能和技术指标的泵租控制系统,在项目研究中,切实体会到了如前文所述的LOGO!具有的各种独到的特性。上图为使用中的LOGO!控制器。

四、应用体会

在本项目,LOGO! 通用逻辑控制模块作为控制系统的核心发挥出了它的极大优势,在相对简单的控制系统案例中能够达到低投入、高产出的效果。

1. LOGO!在实际工控应用中,与传统方案相比,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空间,减低了控制系统的设计难度和复杂性,提高了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LOGO!还具有非常好的可扩展性,需要增添、修改功能时,能够非常灵活地进行操作而几乎不影响现有的控制方案,在较小规模的控制系统中表现出了极大的优势。

2. 这次研制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M继电器复杂程序编写数量不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应用范围。

3. 对简单逻辑和顺序控制的设备和场合,尤其是其可扩展性,西门子LOGO!产品有极大的优势。

获奖证书:

网友A:
首席顶帖!
建议下次设个积极顶帖奖,送我一个LOGO!认识认识;当然还只是一句戏言,哈哈。

冷却水泵主备控制,应当对类似模型亦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