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8):
最近电力稽查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我公司高压计量装置的电压互感器保险A相熔断,造成电表计量欠电压,具体情况如下:
1,高压计量电压互感器采用的是V/V接法,高压熔断一相后,低压Uab=41.3V,Ucb=60V(标准值是100V);
2,高压电压互感器倍率是100倍(10000V/100V),电压互感器的变比是15(75A/5A),综合倍率:1500;
3,起始时间及电量:2012年9月8日0点,起始电量:总有功P=2.18,总无功Q=1.66;
4,结束时间及电量:2013年7月5日14点,结束电量:总有功P=474.8,总无功Q=185.04;

现在讨论下:根据以上条件,如何计算出因电压互感器欠压而造成计量表少计的电量!

网友A:
这个情况我们以前遇到过,供电公司自己会开出补缴通知书给你,补缴多少供电公司自己说了算。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高压计量与用电户自己安装的低压计量有差额,高压比低压多收出3万块(最多的一个月),这种情况不是经常有,与供电公司交涉,回复无误,作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我们以前遇到过,供电公司自己会开出补缴通知书给你,补缴多少供电公司自己说了算。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高压计量与用电户自己安装的低压计量有差额,高压比低压多收出3万块(最多的一个月),这种情况不是经常有,与供电公司交涉,回复无误,作罢。
供电部门的系统升级,只能查到去年9月份的数据,因此,只能从9月份开始算。

他们有一个具体的公式来算这个,一会我扫描了,传上来,大家看看这个公式是如何算出来的!

相信接触电的都有机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都出出主意!

网友B:
期待中......看一下大侠的公式

楼主:
计算公式来了!

楼主:
计算公式:

楼主:
哪位大侠能科普一下公式的由来?

网友A:
更正(修正)系数K=实际功率p(故障以前)÷(故障以后)记录功率P
K=1,计量正确;K>1,少计电量;0<K<1,多计电量;-1<K<0,记录电量为负值,(绝对值多计);
K<-1,记录电量为负值,(绝对值少计);K=0,实际电量为零;K→∞,记录电量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修正)系数K=实际功率p(故障以前)÷(故障以后)记录功率P
K=1,计量正确;K>1,少计电量;0<K<1,多计电量;-1<K<0,记录电量为负值,(绝对值多计);
K<-1,记录电量为负值,(绝对值少计);K=0,实际电量为零;K→∞,记录电量为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更正(修正)系数K=实际功率p(故障以前)÷(故障以后)记录功率P
K=1,计量正确;K>1,少计电量;0<K<1,多计电量;-1<K<0,记录电量为负值,(绝对值多计);
K<-1,记录电量为负值,(绝对值少计);K=0,实际电量为零;K→∞,记录电量为零。
我是小白,能再祥细点吗

网友A:
就是三相电能表,有一相输入断线,导致电能表少计量了电量,供电公司亏死了。
然后就想办法计算出电能表断线之前与断线之后,工厂额外赚取了多少电度数。
然后就得使用我也看不懂的天文公式计算出工厂要补缴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三相电能表,有一相输入断线,导致电能表少计量了电量,供电公司亏死了。
然后就想办法计算出电能表断线之前与断线之后,工厂额外赚取了多少电度数。
然后就得使用我也看不懂的天文公式计算出工厂要补缴的钱。
呵呵,是这个意思,旁边有个厂要补100多万的电费,我们估计也少不了!

网友D:
1、以上方法是根据三相与单相用电量的关系推算,其实三相实际用电量并不是对称的;
2、还可以,翻阅过去历史记录,找出企业过去用电量的规律,推测补交电费的多少!这样可能更接近实际用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以上方法是根据三相与单相用电量的关系推算,其实三相实际用电量并不是对称的;
2、还可以,翻阅过去历史记录,找出企业过去用电量的规律,推测补交电费的多少!这样可能更接近实际用电量!
请问:相位角的寻个30度,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相位角的寻个30度,是什么意思呀?

φ+30、φ-30分别是Uab与Ia、Ucb与Ic的相位差.

网友D:
30°是线电压与相电压的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是线电压与相电压的相位差
谢谢,讲解的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