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8):
小弟有有一个问题,组态王有什么用啊,组态王建立工程可以下载到触摸屏里面去用吗?如果是可以的那是什么触摸屏呢?

网友A:
不用触摸屏,装在电脑中用,功能可以替代触摸屏。

网友B:
组态王是组态软件;触摸屏是一个硬件,当然有点嵌入式的意味。
从功能上讲,组态王功能更多,可连接设备也多,可以接pci卡,从串口、并口接设备,能够有自己的数据库,打印、存储数据都是基本功能。组态王通常都是装在pc机上,作为独立的软件使用。
触摸屏主要是人机交互,基本都是和plc一起使用,功能有局限。组态触屏的软件一般装在pc上,组态好下载到触屏里。

网友C:
这是上位机软件。
这位哥们现在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等你在实际中碰到了,就啥都明白了。

网友D(2014-02-15):
组态王像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