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8):
自动车床主轴现在都是变频控制吗,还有刀具的推进主要是靠液压还是气压,不同刀架的横向切换是通过步进或伺服电机控制的吗

网友A:
我见过的都是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都是变频器控制的
还有伺服类的呀!主要看控制的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驱动源和驱动器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轴用伺服控制,有必要吗?

楼主:
主要是它的刀具传动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C:
你说的这几种都有,要看你具体的定位,应用各不相同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是指换刀吗

网友D:
这个要看精度
有伺服马达的
刀具推进有气动也有液压的

网友A:
一般的气动的会便宜一些

网友E:
我单位的数控机床,电机主轴液压马达 横纵向液压伺服。

楼主:
如果用汽动或液压传动,那它的进给量如何控制。伺服、步进可以控制它的角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伺服电机控制主轴和刀架的移动是如何实现的啊,是怎样的一种传动方式

网友F:
自动车床肯定不是用伺服电机控制的,不然就叫数控车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