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

楼主(2013-07-08):
给位大侠,我是初学者,求助一个程序。要求是这样
相位一。相位二。相位三。相位四。频率。四个相位加起来是100,前三个相位可以随意设定,最后一个是余下的值。
相位一对应Q0.0开,相位二对应Q0.0关。相位三对应Q0.1开,相位四对应Q0.1关。频率可以随意设定,
设备是西门子S7-200,触摸屏,相位从一到四循环一次为一个周期

谢谢大家

网友A:
能再详细点吗?我没明白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控制什么的   工艺要求具体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是控制两个电磁阀导通的,相位一相位二控制一个电磁阀开,关,相位三相位四控制一个电磁阀开,关。
设备用西门子S7-200和触摸屏,
相位一设定的数是电磁阀开的时间,相位二是关的时间,相位三是电磁阀开的时间,相位四是电磁阀关的时间。
从相位一开始运行,从相位一到相位四是一个周期,
频率可以随意设定,用它来控制两个电磁阀导通的周期,

网友B:
直接用PWM就行,设置周期及占空比;或用两个时间继电器:用步指令编程最简便

网友C:
这个加起来是100是要用到模拟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