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8):
请教:既然PLC都是循环扫描,并且统一刷新输入输出映像,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即使定时器时间达到了也不能立即有输出?那这样的话对于1ms类的定时器岂不是没有意义?或者说误差有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网友A:
定时器采用异步更新~~~~~~

网友B:
呵呵;如果采用普通的扫描,是要等扫描后才执行的;所以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C:
肯定会有影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