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8):
我单位有一台设备要用三个步进电机移动定位,我只用过三菱FX1s的PLC控制一个步进电机移动,用Y0脉冲的数量控制移动距离Y1控制移动方向,不知控制三个步进电机用什么型号的好?还有不知FX1s的PLC能不能用Y0、Y2、Y4控制三个步进电机距离Y1、Y3、Y5控制方向?请高手告诉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1S除非你用二台否则是不可能实现三轴的;
FX2N FX1N需要加一1PG可以达到三轴;
FX3系列的直接带三轴;

网友B:
用FX3U的或是FX3G的40点60点的,这些能控制3个轴
这是这3个轴是独立的,没有插补功能,FX1S有的定位指令,这些PLC都有

网友C:
三个步进电机用FX3吧

网友D:
三菱在这方面弱些
永宏 台达 欧姆龙等都是四轴的了

网友E:
用FX3U的就行了啊。那有什么啊,有是时间多看下书了,这样的问题还用得着在这个上面问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不赞成你这样说!    大家是来学习交流的,高手可以带新手学习,同时高手们也可多发表意见,多交流!

网友G:
国产PLC大都支持3轴。